[已解决] 起飞的往一侧翻

楼主(2015-08-29):
2号4号电机转速慢,推油门往机尾翻,怎么解决,谢谢大神了

网友:
重新校准一遍油门行程 仔细检查检查飞控的方向 电调的顺序 电机的转向 桨的方向

网友:
可能的原因:1.没有水平校准,建议装机之后重新校准2.检查螺旋桨有没有装错,带r还是不带r3.建议说明是什么飞控,以便模友解决

网友:
线序检查一下对不对  线序错了绝对翻
电机四个转向对不对
螺旋桨有没有装反
多多检查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重心太偏,起飞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