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精灵2安装山寨电调问题

楼主(2015-08-29):
精灵2电调换了山寨电调     接口跟原装不一样    请大家帮帮忙   看怎么样安装

网友:
上图看看  不行就精灵扩孔

网友:
之前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结果想通了。你可以直接把电调的接口接到飞控的M1-M4接口上面,不通过原来的PCB电路板上面的接口去接!这样就完全可以实现不动原来中心板电路的情况下,兼容到常规电调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