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禽400这样的配置合理吗?

楼主(2015-08-30):
郎宇A2212 KV980电机

                   好盈天行者  30A电调

                   APM2.8+6MGPS

3S 11.1V 5300MAH 30C

                   LJI 1045

GPS折叠天线座

                   APM减震板

网友A:
你这是预算比较低的玩法嘍
给点建议 一个是朗宇A系列电机不要买 买的话可以买便宜的银燕或者那种三四十一颗的便宜仿大疆电机 再一个是电调可以换成乐天20a的 价钱差不多 体积小好装机 而且乐天要比天行者好用得多 最后gps最好换个7n 7n不比6m贵太多 但是效果好了不少 多花这点钱值得的

网友B:
建议你配自紧桨的,朗宇之前子弹头的那种电机振动比较大,你可以选择很多 2212的自紧桨,你用3S的话乐天20A足够,而且线性也好,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预算比较低的玩法嘍
给点建议 一个是朗宇A系列电机不要买 买的话可以买便宜的银燕或者那种三四十一颗 ...

银燕EMAX 2212  935KV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配自紧桨的,朗宇之前子弹头的那种电机振动比较大,你可以选择很多 2212的自紧桨,你用3S的话乐天20A ...

9045寸的碳纤桨?或者1045or1047的?银燕EMAX 2212  935KV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9045寸的碳纤桨?或者1045or1047的?银燕EMAX 2212  935KV可以不?

银燕的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9045寸的碳纤桨?或者1045or1047的?银燕EMAX 2212  935KV可以不?

可以的 这个价位银燕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9045寸的碳纤桨?或者1045or1047的?银燕EMAX 2212  935KV可以不?

桨的话不要用碳纤的 便宜碳纤桨非常差劲 贵的一般人很难负担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