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轴云台俯仰如何控制?

楼主(2015-08-30):
诸位大神,小弟购一两轴无刷云台,用天7,6CH控制俯仰可是角度不够,望众神指点迷津。

网友A:
俯仰设置一个旋钮开关 就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俯仰设置一个旋钮开关 就可以·
··

角度不够呀,不能90度向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角度不够呀,不能90度向下

你什么云台? 是不是有限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云台? 是不是有限位啊·~

两轴通用云台,没有限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轴通用云台,没有限位

那不应该啊

楼主:
我用的天地飞7第6通道,6通道输出的模拟量就是小,所以控制俯仰角度小,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天地飞7第6通道,6通道输出的模拟量就是小,所以控制俯仰角度小,有什么办法?

那个真没有办法~~在请教下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真没有办法~~在请教下别人

谢谢回复

网友:
舵量再小也不可能达不到俯仰向下90度吧,云台参数进行俯仰角度范围设置

网友B:
楼主是这和不,通用两轴云台,我设置在旋钮上,行程0-100,相机向上能拍到桨向下能拍到地,也差不多100度,你看下控的行程有多大,6通道的行程

网友:
云台参数有俯仰角度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这和不,通用两轴云台,我设置在旋钮上,行程0-100,相机向上能拍到桨向下能拍到地,也差不多100度, ...

旋钮如何设置行程?能说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钮如何设置行程?能说下吗

在通道行程里设置,我没有天七,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