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15-08-30):
请问450型配5200毫安电池行吗

网友:
可以,不过还是要看动力套的大小

网友A:
450是电直还是四轴,四轴用3s5200没问题,电直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是电直还是四轴,四轴用3s5200没问题,电直就不行了

谢谢各位

网友:
没问题,电调支持的话,4s5000ma. 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