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B6充电显示TEMP

楼主(2015-08-30):
插上B6充电显示TEMP,充1秒钟就会停球解决啊

网友:
TEMP是温度保护,如果出现TEMP,而没有加温感线,一般是电路出了问题,请送回厂家返修。
1:如果电池平衡头接充电器不是很牢固有可能出现该现象。2:平衡线如果从电池不小心断了,也可能出现该现象。3:电池如果电压很低,也有可能出现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