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发货前,最后请大家确认配置有无问题

楼主(2015-08-30):
SK500机架升级版 LJI X500-X4 四轴碳纤机架 轴距500MM多轴机架  卖家帮忙切割到400的轴距。
银燕EMAX 2212  935KV电机
乾丰正品 仿APC 碳纤尼龙  1045
好盈XRotor(乐天) 20A  亚太版
飞控APM2.8+6M(6M是朋友给的全新的。以后要换M8N暂时先用)
遥控是天9二型1024.
这样的配置是否有问题架子重量: 390克左右比F450重一点

网友A:
OK   400轴距小了点

网友:
别用2.8

楼主:
怎么说,我看很多人都在用2.8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   400轴距小了点

问个小白的问题,轴距小了会影响什么参数

网友:
电调换30不好吗

网友A:
轴距i小电机螺旋桨距离近扰流大 升力是低 起飞或者贴地飞的时候会晃
轴距长对飞控的控制反应灵敏会稳定一些太长就灵敏过头反而不稳了
而且你用十寸浆  F450通常都是用九寸浆450十寸也行我的F450就用十寸你的400轴距不知道可不可以用10寸浆 你问一下卖家十寸装得了400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我看很多人都在用2.8的啊

用了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距i小电机螺旋桨距离近扰流大 升力是低 起飞或者贴地飞的时候会晃
轴距长对飞控的控制反应灵敏会稳定一 ...

我是看别人的400用了1045的浆,所以我也才选1045的浆的,相关的帖子在这里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033&highlight=%E7%8C%9B%E7%A6%BD400

楼主:
能愉快的表达吗?说说什么情况大家讨论也是种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愉快的表达吗?说说什么情况大家讨论也是种经验

我也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了 飞控这东西最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了 飞控这东西最不能省

那你觉得要上NAZA M还是要上PIXHAWK?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觉得要上NAZA M还是要上PIXHAWK?

我怎么说的准。。我不知道你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说的准。。我不知道你的情况

我就是个小白,吸取经验的阶段。如果大神有经验,是否可以多多分享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个小白,吸取经验的阶段。如果大神有经验,是否可以多多分享呢》?

我目前的建议是2.6 我看过身边的人用2.8 各种问题都有 有的固件不支持 店家又不说结果飞了之后出问题的 有的直接一接电就烧掉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的建议是2.6 我看过身边的人用2.8 各种问题都有 有的固件不支持 店家又不说结果飞了之后出问题的  ...

店家说了给我烧好最新固件。我就是个小白,还没去到会自己调整飞控的阶段。其实我担心的是炸鸡。不炸鸡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会稳稳的练习很长时间。把炸鸡尽可能的延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店家说了给我烧好最新固件。我就是个小白,还没去到会自己调整飞控的阶段。其实我担心的是炸鸡。不炸鸡是 ...

你以后迟早还要升级的 这个2.8不是官方的版本 有可能固件都会有些不兼容 在地面还好说 万一在空中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别人的400用了1045的浆,所以我也才选1045的浆的,相关的帖子在这里
http://www.moz8.com/forum.ph ...

那可以

网友C:
配件在哪里买?求地址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了 飞控这东西最不能省

APM飞控,用F450。炸酱两对,以更换NAZA M+非凡G2预计后天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件在哪里买?求地址

神奇的X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