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进水后

楼主(2015-08-30):
天地飞9进水之后晾干装好之后 其他正常 就是左手控制杆往上推一点就满舵 怎么回事  是还有水没干,还是别的问题 控制杆是好的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电位器可能坏了或是脏了,你要拆开把里面相对应的电位器清洗干净再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只有换一只同型号的电位器!

网友:
返厂检修一下 改换的换  不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