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机计划~寻找失落的塞斯纳~四轴挂狗

楼主(2015-08-30):
昨天一个新入魔的魔友拉着去了一个新场地,虽说路好但是两边路灯扯淡,装了两次……
飞丢是因为失速螺旋,真心没办法。
然后进了几遍玉米地没找到,问了路边的大妈,就说是我寻找的那片区域,没办法了,就先回去。

楼主:
手里有套四轴,图传买回来坏了,还没反厂,山狗也是新的,s500 pix飞控。
找朋友借了图传,装好osd。
寻思低空寻找,走一阵子悬停一会。
前后。左右走。

楼主:
外场带了笔记本'视频可以拉烟。显示器看的并不好。
电池没怎么用就没电了'充一会,分析一会视频……
最后分析视频找到了飞机大概位置
然后调整飞行位置,在显示器上清晰得看到了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 恭喜 !!!!

网友B:
貌似很成功。我的450刚下午出去首飞,感觉震动很大,然后其中一轴的电机和其他3个根本不同步,在低空时都看到停转,晕的,突然想起装机后还没设置4个电机的启动初始值(用的CC3D)。
等93放假再试飞。 试飞的飞场全是石子,把新桨给打的坑坑洼洼的。。。。

网友C:
恭喜,永远的塞斯纳!永远是最好飞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永远的塞斯纳!永远是最好飞的飞机!

塞斯纳容易失速'并不感觉好

网友D:
曾经飞丢过MD的塞斯纳182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恭喜,注意了

网友:
掉在这种地方如果不是四轴帮忙寻找光靠人还真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曾经飞丢过MD的塞斯纳182

我首飞就丢了

网友:
电动车好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很成功。我的450刚下午出去首飞,感觉震动很大,然后其中一轴的电机和其他3个根本不同步,在低空时都看 ...

1140748507加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很成功。我的450刚下午出去首飞,感觉震动很大,然后其中一轴的电机和其他3个根本不同步,在低空时都看 ...

停转还能飞?

AP3
收油下降的时候,其他3个电机都在转,就这一个电机的桨早早能看到基本不怎么旋转了。

网友:
呵呵装备齐全哦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三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什么三脚架?

套餐110左右的。还可以

网友(2015-10-05):
可怜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