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QAV250 穿越机 突然失控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30):
QAV250 穿越机 突然失控 是怎么回事
CC3D MINI
银燕2204 2300
2200 3s

网友:
不是断电了就是突然没信号了,下来检查没有

网友:
是不是射浆了

楼主:
浆是好的
解锁后 四个浆都还能正常使用

楼主:
浆是好的
掉下查看了 四个浆都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A:
看视频是突然左或是右(具体看不清楚机头)侧翻,个人认为有几个可能性
1:电池电量
2:飞控出错
3:这个得看你是什么遥控器和接收,因为你没有说明你的遥控器型号和接收机型号,所以不能判断是不是失控

网友B:
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是突然左或是右(具体看不清楚机头)侧翻,个人认为有几个可能性
1:电池电量
2:飞控出错

富斯I6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有可能  是香蕉头连接  掉过一次 后来就用电胶布 胶起
回去焊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  是香蕉头连接  掉过一次 后来就用电胶布 胶起
回去焊死

能焊的地方都焊起来,减少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