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 的6M GPS 搜索不到星 no fix

楼主(2015-08-30):
这两天装完把图传和osd 云台都装上后,GPS就搜索不到星了,之前没注意。连地面站是可以定位的,现在也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刚来这个吧,新人求指导
感激不敬了。

另外osd 显示LOW RSSI 是什么意思?

谢谢了

楼主:
另外apm的蓝灯是一直闪着的

楼主:
而且gps的罗盘是正常的

网友A:
蓝灯一直闪说明没有搜到足够的卫星进行家的位置锁定,检查GPS链接线是不是有断路,或者有遮挡物,最好到空旷的地方试试。LOW RSSI是接收机信号低,带有信号强度回传的接收机将RSSI信号针脚接到飞控上通过设置OSD就可以显示信号强度,没这个功能的可以在OSD调参软件中去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灯一直闪说明没有搜到足够的卫星进行家的位置锁定,检查GPS链接线是不是有断路,或者有遮挡物,最好到空 ...

我同一个地方之前是可以锁定位置的,现在店面站连位置都锁定不了了。而且我osd一定要开了地面站才有用,不然没用,开了地面站关了 osd也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同一个地方之前是可以锁定位置的,现在店面站连位置都锁定不了了。而且我osd一定要开了地面站才有用, ...

地面站和OSD开不开没关系的,只要数据线或者数传链接正常,连不连OSD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和OSD开不开没关系的,只要数据线或者数传链接正常,连不连OSD都可以用

我重新装了下gps, 现在还是说no fix 但地面站还说GPS bad POS
不知道是不是下雨的原因

网友(2015-11-20):
我听说是APM飞控上有一个GPS设置半径电子围栏的选项,去掉它就可以避免GPS BAD POS的问题。
或者把GPS hdop精度因子调低也行。

网友:
还是定了位安全。

网友:
OSD上看不星,是不是也看不到电压?解锁就能看到了。
另,有没有搜到星你可以看兰灯是否常亮了,兰灯常亮,说明收到卫星了。
既然你说地面站可以定位成功,请问地面站上看到的是几星?

网友(2016-01-28):
我的也是无法定位,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