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宇mini3D云台首次拆解

楼主(2015-08-30):
      入手飞宇mini3D云台,刚调处来效果,不幸在自动调参炸鸡中把俯仰电机限位搞坏了,当时没发现,后来进行拍摄的时候俯仰电机排线扭断了。后面焊上能用,回到家准备把排线重新焊接,给电机做外置限位。结果花了功夫搞完,上电有图像输出但云台不工作,排线也是好的。没有检查出原因,实在煸不好了,索性来个大拆解,返厂维修。
云台电机扭力很大
发现没有,三个轴的控制板一模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工作原理的,难道是每轴独立驱动控制。不过这样维修成本和维修难度大大降低

改的外置限位

网友:
做工很好啊!我也入一个。呵呵,

网友:
五马分尸的回娘家 太狠了

网友:
这个云台的确是每轴独立驱动控制  然后三个板子通过串口通信

网友:
做工很不错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具体效果怎么样?泽明兄?每次发好贴都往咱群里发一发啊

网友:
带磁编码的还是屌些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只是拆一拆

网友:
能装上去吗

楼主:
可以装上,设计简单

网友A:
这云台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云台多少钱买的?

94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云台多少钱买的?

940.00块钱

网友(2015-10-14):
哈哈哈哈哈呃呃呃

网友:
怎么看不了图片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他家的东西还是可以的

网友B:
你的云台花了多少钱修的,我的也坏了,和你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云台花了多少钱修的,我的也坏了,和你的一样

128换了俯仰电机带邮费,云台进行升级校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8换了俯仰电机带邮费,云台进行升级校准

还可以啊,今天让一个新手朋友弄得地面翻筋斗,把云台弄坏了!刚刚返厂了,要多久能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啊,今天让一个新手朋友弄得地面翻筋斗,把云台弄坏了!刚刚返厂了,要多久能回来?

看你离桂林多远,我在新疆9天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离桂林多远,我在新疆9天才到

我在兰州

楼主:
那应该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应该块

今天我发的顺丰,三天后能到桂林,你的云台抖吗?我的有点点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发的顺丰,三天后能到桂林,你的云台抖吗?我的有点点抖

抖就换减震球试试啊,原装的比一定匹配你的机子振动,这就是自组的麻烦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抖就换减震球试试啊,原装的比一定匹配你的机子振动,这就是自组的麻烦出 ...

嗯嗯。

网友C:
飞宇mini3d就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宇mini3d就是个坑

东西总会遇上有质量问题的可能,好好和商家沟通解决,我从使用来看还是不错的,精灵有那么多人骂还不是买的人更多。我的云台把限位炸坏了,返厂包邮才128就修好了,并没有狮子大开口,售后服务还是不错的,发邮件技术也及时回复了

网友:
看看啊,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D:
额,为什么我看不到!!?是我的权限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为什么我看不到!!?是我的权限不够吗?

有图片啊

网友E:
这个第三周可以无限角度的转吗,一直没搞懂,如果我的相机插上AV线,第三轴转的时候是不是AV线会缠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第三周可以无限角度的转吗,一直没搞懂,如果我的相机插上AV线,第三轴转的时候是不是AV线会缠绕? ...

不能360度无限,有限位,只有32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360度无限,有限位,只有320度

谢谢回复

网友F(2015-12-29):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那个中心轴,银白色中心边缘黑色,那个是滑环,还是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那个中心轴,银白色中心边缘黑色,那个是滑环,还是磁环 ...

不带滑环,都是有限位的,新出的Pro航向轴带滑环

网友:
售后看来比xx好100倍.也诚实100倍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带滑环,都是有限位的,新出的Pro航向轴带滑环

哦哦,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晓得么,好像有几家的云台拆开里面都有这个东西

网友:
我的是飞宇mini2d云台,可以说做工非常好,最轻的一款2轴云台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哦,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晓得么,好像有几家的云台拆开里面都有这个东西

这应该是空心轴,线从轴中间穿过去就不用走外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应该是空心轴,线从轴中间穿过去就不用走外面了

我觉得应该就是磁环了,磁环的正上方的电路板中心有一个芯片,那个就是磁阻传感器,用于绝对位置的测量,保证开机后能准确知道方向以及YAW轴的旋转角度操控

网友:
我的也是飞宇3D云台,效果很好,但厂家不注重细节。我在航拍时突然云台不受控府仰突上突下,左右乱转!返航后仔细查发现3D云台内插头排线松脱接触不良!装好后没用几次又出现问题。后我用胶水粘了云台内几个插头线用到现在没出现过此问题。

网友G(2016-02-24):
这云台原厂减震球有果冻,现在不知道换软点还是换硬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云台原厂减震球有果冻,现在不知道换软点还是换硬点

每个机架震动不一样,软的硬的都买上实验,不过震动小的话原厂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哦,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晓得么,好像有几家的云台拆开里面都有这个东西

空心轴啊

网友(2016-04-14):
看着还是很细致的

网友H(2016-05-22):
顶起哥们,带我入手P9X,现在又看了你的飞宇云台帖子,我也看中了这款,犹豫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起哥们,带我入手P9X,现在又看了你的飞宇云台帖子,我也看中了这款,犹豫着呢 ...

现在3D pro可以航向无限滑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