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CC3D 电机设置问题

楼主(2015-08-31):
其中一个电机 拖到1/4的时候就转   其他三个都要拖到一半以上
这有什么影响吗?
是什么原因?
如何解决 ????

网友A:
进角没设置好,或者没校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角没设置好,或者没校准好

就是在CC3D软件里面校准的时候  有一个电机 拖到1/4的时候就转

网友:
四个电调,都各自进行过独立的油门行程校准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CC3D软件里面校准的时候  有一个电机 拖到1/4的时候就转

有些电机是有中进角高进角设置的,厂家一般默认为中进角,有时候我们进行油门校准时候没注意,有些电机就会设置成高进角,有些设置成中进角,这样一来转速就会不一样

网友B: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有一步矫正电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有一步矫正电调的

能发个图吗??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发个图吗??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只看到哪里小组电机的  按开始 停止的
我的就是那里  一个电机 拖到1/4的时候就转
没看到校正电调的选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发个图吗??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点开始才能把电池插上的那个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开始才能把电池插上的那个页面

谢谢  晚上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晚上找找

晚上告诉你

楼主:
感谢兄弟了!!!晚上给我上个图看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了!!!晚上给我上个图看看  谢谢!!!!

这一步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