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六轴配置

楼主(2015-08-31):
800轴距,40级电机,载重2kg,续航最好15分钟以上,可以实现吗?或者给推荐一个配置,要求6轴载重2kg,谢谢大家

网友:
有好多推荐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t-motor 2216
3s5200 dupu彩虹
好盈铂金30a
dji f550机架
dji原装10寸
dji nazav2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飞客MH850
3508 390kv六个
15寸碳浆
6s10000毫安电池。不挂东西的话挂两个10000的电池妥妥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800轴距的话 推荐参考一下s800evo 这个毕竟是大厂子论证过以后出来的方案 更成熟些
电机用4110/4114 KV320~400都行 牌子的话 朗宇飓风这些大牌子都ok
电调乐天40或者乐天40pro都行 有钱就上pro 控制起来手感好一些
桨的话 15寸木桨碳桨折叠桨随意 不过看好了买 别买便宜的 平衡渣震动大
这样下来六轴总拉力大概在13.8到16.8kg之间 按总重的大致40%作为起飞重量来算 大概合适的起飞重量在6kg
具体续航的话得看你怎么分配这6kg重量了 除了必要的重量剩下的尽量加大电池就是咯 给个参考 6s10000mah电池大概1.3kg+

网友:
可以加我QQ2742918720

网友:
载重2KG还要飞15分钟估计有点难、具体我没弄过、我自己弄的是415轴距、载重300g、3S 10000电池飞行15分钟四轴电机温度也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