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安全电压

楼主(2015-08-31):
4s的锂电,怎么设定安全电压?

单节3V,总电压12V
单节3.5V,总电压14V

哪个比较好?

网友:
单节电芯的话0电量电压是2.75V 最后电压在这个上面都是ok的
不过3.7V以下时电压会很快的降下去 所以设在3.6比较安全 3.6报警落地大概3.7左右

网友:
我用4s一般保持落地后14.8正好,可以在下次出去飞之前充电即可,如果低于14.8,飞完回去就充一下,充至单片3.8以上再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