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新手天地飞6二代,APM模式设置问题

楼主(2015-08-31):
新手,第一次接触APM,看了视频,因为是新手,只想要定点,航点,手动3个模式就可以

网友:
全都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来就ok了 如果你需要三个模式 每个模式选两次就行了

网友(2015-10-09):
设置不出6个档位的,最好是换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