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 不能校准遥控器

楼主(2015-08-31):
泡泡老师又来麻烦你了,最近遇到麻烦了!apm不能校准遥控器,连上接收机以后地面站校准遥控的时候油门都是最低,不能校准,已经确认接收机正常。用apm有一阵子了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另外一架飞机上apm连接没事儿,说明地面站也正常。晕了!百度好几天了没有找到解决办法,重新烧写2560和32u2 刷汽车什么的都试过了!泡泡老师有什么建议吗?谢谢啦!

网友A:
重新装地面站试试。。。另外看看是不是遥控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地面站试试。。。另外看看是不是遥控器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器肯定好的,换了两个接收机都是这样。地面站用另外一架飞机连接遥控校准正常,也怕地面站有问题,专 ...

再检查一下连接有木哟问题吧。。。。╮(╯▽╰)╭

楼主:
已经确定APM问题,只不过哪里坏了不清楚!用同一组数据线和USB线同一个地面站换飞控就OK。。。。无语了!
泡泡老师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损坏的部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检查一下连接有木哟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这个问题已经找了N天毛病了。。。我不是伸手党,能够自己解决不喜欢麻烦别人。实在找不到毛病了 ...

哈哈 一起研究喽 生命在于折腾嘛
你看看插针有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一起研究喽 生命在于折腾嘛
你看看插针有木有问题~

apm 不能校准遥控器 遥控器,接收机,地面站,APM 作者:long76 7554 你说的我都已经检查过了!32u2也换了一片试过,U7也换了。。。2560不好焊就没有换apm 不能校准遥控器 遥控器,接收机,地面站,APM 作者:long76 2993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都已经检查过了!32u2也换了一片试过,U7也换了。。。2560不好焊就没有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勒個去哥們你夠狠。。。。乾脆再買塊apm得了。。。

apm 不能校准遥控器 遥控器,接收机,地面站,APM 作者:long76 2122 apm 不能校准遥控器 遥控器,接收机,地面站,APM 作者:long76 5724 手里好几块呢!来回拆件测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好几块呢!来回拆件测试用。。

apm 不能校准遥控器 遥控器,接收机,地面站,APM 作者:天国的肥猪 1023 apm 不能校准遥控器 遥控器,接收机,地面站,APM 作者:天国的肥猪 2322 apm 不能校准遥控器 遥控器,接收机,地面站,APM 作者:天国的肥猪 8102 真是厲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好几块呢!来回拆件测试用。。

apm 不能校准遥控器 遥控器,接收机,地面站,APM 作者:天国的肥猪 1356 apm 不能校准遥控器 遥控器,接收机,地面站,APM 作者:天国的肥猪 2266 apm 不能校准遥控器 遥控器,接收机,地面站,APM 作者:天国的肥猪 8309 真是厲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APM问题,只不过哪里坏了不清楚!用同一组数据线和USB线同一个地面站换飞控就OK。。。。无语了!

测量接收机供电电压是否低于4.6V,前向天刚有模友和你一样的问题,电源只有4.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接收机供电电压是否低于4.6V,前向天刚有模友和你一样的问题,电源只有4.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