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楼主(2015-08-31):
最近在论坛上看到B6的一些缺点,我的B6也有点问题,有人推荐用A6,A9的,在这里向用过各种充电器的大神们请教哪种充电器比较好点,价格也还实惠的,还有个问题,我不明白保姆是什么东西?在此谢过大家了

网友A:
cb86贵不少呢,不过还是一步到位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A6A9区别在哪里呢?还有价格差异

1.A6与A9的主要区别:
答: A6最高可以充6S,A9最高可以充9S,两款都带放电功能。该两款充电器都是独立平衡充,所谓独立平衡充简单的理解为如A6里有6组1S充电器A9有9组 1S充电器。有人问A6到底能不能混充,可以肯定的说可以,只要是截止电压一样就可以(如同是锂电4.2或铁锂3.6),2S、3S、4s、6S能一起充吗?可以一起充,只要能插上的都能一起充,但是电池阻相差较大时有可能会报错或充电不平衡,所以建议尽量不并充。A6最高充6S,3个2S=6S 2个3S=6S。A 9不并充前提下可以充,3个3s ,2个4S 一个6S+3s .
  2、不同容量不同品牌不同节数电池一起充电呢?
答: (A6里有6个1S电器)现在您再并一个2S  1000MA电池一起充是可以充但会有两片比较慢(看2S是并在1、2或3、4还是5、6呢?假设是并答:充电精度要求不高的截至电压一样的可以一起充,但为什么有的人说不行呢??我来说说充电原理.以A6例:充一个6S 5000MA电池电芯分别有1、2、3、4、5、6,这6片电芯享有“VIP"待遇都有单个充电器充电进行充在1、2那 这两组电池容量是5000+并的1000+6000MAH,所以会这两组会比其它组慢点。
3、A6 可以充几个3S?
答:充电器上有两个3S插口,充电板上有4个3S插口也就是说可以同时插6组3S电池,但这6组是并成两个大3S在充电.例如:6个1000MAH电池并在一起充电分成两组每组有3个1000MAjn池并起来相当于2个3000MA电池在充。
4、为什么30A比29A便宜:
答:30A没带散热风扇,属自然散热
5、A6、A9充好1个5000MA电池需要多少时间?
答:这要看您设为几安充电,理论上是1A电流在充一小时可以充满1000MA电池,5000MA用1A的在充要用5小时,用2.5A的需要2小时,5A的需要1小时(这些都是理论上的值实际会有点出入,因电池剩余电量不同和电组不同都会有所影响)
6、电源29A为什么比30A贵:
答:30A属于静音、轻便型的(A6一般在6A内长时间充电没事)自然散热,29A和33A是带有强制散热适合大电流长时间充电的,大部分用户30A就够用。充电器输入电压是10.8-14V所以购买了充电器还需购买开关电压(是从220V市电转变成12V直流电源)。
7、保姆是做什么用的有什么优势?
答:1、保姆可以多个电池轮流充,保证每一组都是独立平衡充,保姆上有8组接口,每组有一个6S和两个3S,也就是最多可以接8个6S和 16个3S,(4S就插在6S上告一边插就可以)充好一组自动换到下一组。直到充完为止。 2、保姆放电速度更快3.5A(充电器最大只有2.5)
8、为什么选不了放电或充电模式 00或01
答:现在A6 A9属自动识别充放电,您只需设好目标电压即可,充电器自动识别充放电。如设3.8V电压高于3.8V放电,低于3.8充电

网友B:
长远打算还是a6a9,这个图就是保姆,8个插口,每个插口可以充一个6s,或是两块3s,或是3块2s,充电时可以插满16块3s电池,然后设置充电电压和电流,然后按开始就不用管了,晩上插上睡一觉他自动把所有电池充满,是一组组的充,不是同时,想放电也是这样,设置放电电压,过会来收电池就行了,

网友:
据说CB86不错!你可以搜索一下介绍。电池保姆应该就是并充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86贵不少呢,不过还是一步到位的好

哎,现在的东西,日新月异!更新太快,让咋们很是无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远打算还是a6a9,这个图就是保姆,8个插口,每个插口可以充一个6s,或是两块3s,或是3块2s,充电时可以插 ...

那,A6A9区别在哪里呢?还有价格差异

网友:
b6有啥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