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飞越680的机架,大家给给建议配动力跟电池

楼主(2015-08-31):
搞了个飞越680的机架,大家给给建议配动力跟电池

网友:
目前配置,3508  390KV  6S 5200MAH ~6000MAH

网友:
e800搞一套 电池1w6s走起

网友:
电调乐天40A ,电机3系的,桨根据装机总重量搭配,电池 6s5000+

网友:
飓风3508kv420 12寸桨,如果想暴力点,就4110kv600 12寸桨,10000mah 6s电池,带云台续航应该在20分钟左右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你现在这个配置也差不多

网友:
不差钱,E800的6轴套装,起飞重量4800克。

你大致算一下空机多少重,4800-空机=电池重量,根据剩下的电池重量,选6S电池就可以了。

手头紧,各种便宜的3508-3510,KV350-400,6S5000电池,乐天40A电调,ATG 1238。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

网友:
详情加我QQ2742918720

网友:
如来飞机,牛X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