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cc3d飞控问题

楼主(2015-08-31):
cc3d飞控用在山寨f550机架上,2212电机,不上桨解锁推油能听见油门忽大勿小,上桨后解锁推油飞机上下串的厉害,不敢起飞,己刷了4次固件了,仍不能解决,泡泡老师能帮忙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打错字了,是忽大忽小cc3d飞控问题 飞控,电机,固件,机架,CC3D飞控怎么样 作者:hfy123hfy 9639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你看一下机架的震动情况 这个可能是因为震动太大把飞控弄傻了 做一下减震试试

网友:
另外就算不这样抽风 最好也不要用cc3d飞550 轴距大了有时候会抽风的

网友:
不是固件的问题,调感度!对于cc3d这飞控你也敢上f550呀,那么暴力,把感度调低!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加我扣扣和你细说

网友:
我的250调的非常稳,也不是太飘。就像精灵三一样的稳

网友A:
CC3D设置向导,最后一步不是有机架选择选项吗?选择和你差不多大小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设置向导,最后一步不是有机架选择选项吗?选择和你差不多大小的机架。

我怎么没有发现有设置机架大小的选项啊?是不是调参软件不对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