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line32技术求助

楼主(2015-08-31):
当我解锁后,4个电机3个不转 一个转。
我把转的这个电机的信号线对换到另外一个电机和电调上 原本不转的电机 就开始转了

1电机转 2、3、4都不转
我把1电机的飞控输出的信号线换到4,4就肯定转1不转
换到那个电机那个转。看来还是飞控的问题。这是要重新设置那里!
在换线的时候 飞机放在原地没动过!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你看下是不是我哪里还没设置对啊!
还有就是 ,当油门最小电机停止转动的时候做锁定动作原本不转的电机 会突然加油工作 执行转向动作!
我是锁定是方向舵回中往左打杆停顿几秒锁定!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硬件问题呢 实在搞不定就返厂看看吧。。。。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B:
应该飞控有点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重新烧录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飞控有点问题

应该是怎么弄都还是那这样

网友(点评):
找卖家问问看,不行返厂维修

楼主:
完蛋试试 希望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硬件问题呢 实在搞不定就返厂看看吧。。。。

问题已经解决,错误是遥控参数不对。谢谢哦

楼主:
问题已经完美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错误是遥控参数不对。谢谢哦

是设定了什么奇怪的混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设定了什么奇怪的混控吗~

不是,上油门最小值设置错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

楼主:
是的!
现在飞机飞起来 还一个问题 往一遍横向飞。还没不知道是哪里没调整好!

网友(点评):
水平校准 遥控器微调 这俩检查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
现在飞机飞起来 还一个问题 往一遍横向飞。还没不知道是哪里没调整好!

水平校准了,微调事了 微调调到50还是一样。现在微调归0 靠手动控制副翼在飞,还会有什么原因 导致偏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