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OSD 有图像没OSD信息

楼主(2015-09-01):
非凡OSD S2 接生摄像头没有OSD信息
                断开摄像头 可以看到OSD信息

按照网上那个视频教程,视频格式设置为PAL和NTSC 都是一样

这是什么问题?????????????????????

哪里还需要设置吗?

楼主:
非凡OSD S2 接生摄像头没有OSD信息

非凡OSD S2 接生摄像头没有OSD信息
                断开摄像头 可以看到OSD信息

按照网上那个视频教程,视频格式设置为PAL和NTSC 都是一样

这是什么问题?????????????????????

哪里还需要设置吗?

网友A:
连按两下osd的按钮试试,改变视頻制式

网友:
还不行的话说明你的摄像头不支持视頻叠加,要换摄像头

楼主:
连按两下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按两下osd的按钮试试,改变视頻制式

连按两下也不行!   视频叠加不归摄像头管吧

网友A:
你摄像头试试就知道了,我也碰到过

楼主:
换摄像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摄像头试试就知道了,我也碰到过

换摄像头吗?

网友:
恩,我用索尼的可以,另一个就不显示

网友:
摄象头制式,OSD制式,显示器制式,三者一至就能看到合成图象了

网友:
拔掉摄像头,进入菜单设置,按2下有时没用

网友:
多半是摄像头不兼容

网友B:
应该是摄像头的问题  换一个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摄像头的问题  换一个试一下

确实是摄像头的问题   为什么一开遥控 视频信号就很差  总是雪花

楼主:
确实是摄像头的问题   为什么一开遥控 视频信号就很差  总是雪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摄像头的问题   为什么一开遥控 视频信号就很差  总是雪花

你用1.2G图传吧 遥控器干扰图传了

网友A:
什么图传,哪个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图传,哪个频率?

创新科 TS832的  31频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创新科 TS832的  31频道

5.8g应该不会被2.4干扰你可以切换别的通道试试,天线尽量分开放,图传天线必须垂直,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

网友:
改一下你摄像头的制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