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航模的乐趣

楼主(2015-09-01):
各位好,
小弟最近在考虑针对无人机(其实是针对所有可有飞行的机器),做一个辅助设备,简单来讲这个设备会收集一些数据,让飞行变得更有意思。
但我本身不是个飞行爱好者,担心自己的切入点有点想偏了,因为有人告诉我,无人机现在本身的操作体验是不太好的,
所以想和大家了解下,大家玩航模的出发点,或者说让你感觉到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
比如
1、航拍
2、DIY的乐趣
3、操纵感,操作飞行的乐趣
4、其它
不知道大家方不方便来聊一下呢 ,提前感谢下回帖的各位

网友:
体验不好的源泉来自没钱

网友A:
这东西好多都说不清 各种折腾各种虐心 来玩玩就知道了~

网友B:
我会全选,模型即能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能能学习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航天电器原理,机械原理,我逐渐发现这条路很长,让我永远走不到头,能让我活到老都很充实,有时,经济紧张时考虑也过退出,但是我坚持了下来,因为我已经离不开飞机,离不开论坛,离不开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好多都说不清 各种折腾各种虐心 来玩玩就知道了~

嗯,准备自己入手一个来耍一下,不自己体验过,也真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会全选,模型即能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能能学习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航天电器原理,机械原理,我逐渐发现这 ...

谢谢这位大哥这么高质量的回复

网友C:
迭择三,感觉这个太小众了,玩的人少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迭择三,感觉这个太小众了,玩的人少

谢谢回答,也是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先来摸摸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也是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先来摸摸情况

先买个司马x5c玩玩

网友:
能让自己专注于做事情

网友:
可以多项选择的话,我全选了,再加一条,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不管自己承不承认,虽然一般不敢拿人多的地方飞,但是每次有人围观觉得惊讶的时候,自己都会有点小激动呢!

网友:
1、航拍---有的时候是想用航模飞到空中记录某一时刻、过段时间拿出来放看着感觉还好
2、DIY的乐趣-----瞎折腾想怎么弄怎么弄、业余爱好、还有就是自己DIY做出来的刚刚起飞瞬间成功了有了成就感
3、操纵感,操作飞行的乐趣-------这个没发现、
4、其它------反正就是打发时间什么的、有的时候也随便折腾一下

网友:
稳定航拍选大疆精灵系列 一步到位  DIY就随便折腾了 想要啥样的组啥样的 从机架开始 电机电调 飞控 电池遥控 然后各种组件 往上堆吧~~操纵感,操作飞行的乐趣,首选穿越fpv~~~~不管怎么玩,自己开心了就好~~昨天看个帖子 研究四轴到爱上焊接了~~·找到自己的点了~~

网友:
diy的乐趣+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会全选,模型即能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能能学习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航天电器原理,机械原理,我逐渐发现这 ...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