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什么叫失控装置

楼主(2015-09-01):
泡泡老师你好  请问一下什么是失控装置   有了它的好处再那里?

网友:
有二种失控保护,一种是飞控设置的,检查不到遥控信号之后选择原地降落或者是返航,还有一种是遥控的,接收不到信号后通知飞控返航或者是别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