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指南针校准方法及要点简要说明

楼主(2015-09-01):
指南针校准看似简单,其实有很多注点很难全面照顾到。导致多次校准不成功。在下总结了以下几步校准,供大家参考:

  • 通过DJI GO软件进入指南针校准模式,DJI尾部指示灯黄色常亮
  • 机头朝自己,水平,顺时针,旋转360度,LED变为绿色常亮
  • 机背朝自己,机头朝下,顺时针,旋转360度,LED变为绿色闪烁;成功完成校准
  • 如果LED指示灯红黄交替闪缩,需要更换场地重新校准

网友A:
电调需要一个个单独校准吗?

网友(2015-12-26):
有点看糊涂了,尾部指示灯是什么意思,指示灯位置并不确定安在哪里,另外校准成功后应该是绿灯熄灭吧,怎么变成了绿灯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需要一个个单独校准吗?

最好是一个个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