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合兴 TS832/5图传的维修~~

楼主(2015-09-01):
前几天狼哥也开了一贴TS832维修
我就再来开一贴吧~
我的是835的600MW的,去年有一次忘记装天线 结果功放坏了 发射只有不到50MA电流
后来寄回厂家 换了个全新的,发射电流350多MA用着还不错~
可是今天不知不觉再一次损坏(可能是禁止状态下测试时间太长 导致严重过热损坏的)正常飞行状态是不会坏的,温度也不高!

这次同样是发射电流只有40多MA 但是图像还是正常的,距离大大减少了 只有100M不到, 这显然是高频功放又坏了~~~~
这次打算自己修了~~
好不容易找到芯片的型号及参数,果断淘宝买了几个回来

开始动手

重新封装一下搞定
上机实测整机发射电流348mA ,电流恢复如初 正常OK了
距离明显大增不少(1000M 图像清晰可见)

在下面 来总结下这个TS832图传:
此图传在设计时大致分为 5大块
1,电源降压处理
2,单片机控制频道(频率步进)选择
3,用了74HC164移位寄存器来驱动数码管显示
4,RF5.8G音视频信号处理
5,RF5.8GHZ POWER AMPLIFIER 后级功率放大
这次图传损坏也就是POWER AMPLIFIER坏了,也是整个图传的关键部件,本身发热量也大,
维修跟换芯片问题解决了,在使用过程中还是要保持良好的散热问题~~~

网友A:
多钱买的RF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钱买的RF功放

不到20块吧

网友:
LZ请问我的杂牌200mw发射模块电源接反烧毁,但电路板上看不出哪里坏了,现在是接电没反应了应该是什么元件烧了?怎么搞的,发个图片怎么还要地址呢?

网友B:
电脑桌面上的图片就是发不上去,没有这个选项,什么相册图片/网络图片的点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桌面上的图片就是发不上去,没有这个选项,什么相册图片/网络图片的点不开。

这问题不好说了,有可能电源降压芯片烧坏,甚至会导致图传模块本身烧坏~~

网友:
妈蛋,我返修这个被宰了80块

网友C:
我刚入手的这个图传,原装天线,在四轴上飞了100米高就没图了,全屏雪花。地面拉距天线平行放能传700米,不知道是这图传就这品质,还是我的这个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入手的这个图传,原装天线,在四轴上飞了100米高就没图了,全屏雪花。地面拉距天线平行放能传700米,不 ...

你能地面拉距天线平行放能传700米 也就算不错了!
空中距离大约1000M应该没问题吧~~
我刚买回的时候也拉过几次,1000M是稳稳的,在往1200M后就没敢飞了,但是图像还是清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地面拉距天线平行放能传700米 也就算不错了!
空中距离大约1000M应该没问题吧~~
我刚买回的时候也拉 ...

我的飞起来就100米,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遥控器的干扰(天八2.4g)

楼主:
再来进一步研究TS832图传先来了解下创兴科的TS832/835  600mW的图传,(目前听说也有什么假的出现)
TS832图传用了分立式设计音视频处理RF产生+前端信号放大200mW输出在到最后的功率放大PA 输出最终的大信号~
由下面图可以看出832内部其实已经集成了一个200mW的发射模块
模块的组成为主芯片RTC6705+RTC6659(RTC6659  4.9~5.8G PA,最大输出功率23dbm)

前2天在某X宝还看到TS832有新版本出现,把后级PA给改了,用了SE5004芯片,该芯片是5G 兼容5.85G  26DBm(400MW)有点质疑
了!!尽然还能测出近750mW出来
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2016-02-12):
你好 我在论坛收了套没有图像的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功放坏了的话是不是就是距离短了

网友(2016-03-18):
你好楼主。我的是2W的发射。降压模块烧坏导致发射内部两个电容烧了。现在我换上电容。图传可以用。但是。距离不到10米。也不发热了。是不也是功放芯片烧了? 功放芯片怎么测试好坏呢?

网友:
淘宝收不到这芯片呢?楼主能给个链接不?感谢,我的就10米,估计就是那个烧了

网友(2016-05-10):
型号是什么

网友D:
想请教楼主发射电流该怎么测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楼主发射电流该怎么测量啊?

贴子里好像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