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拥有儿时梦想(小鬼当家FPV车)低成本DIY

楼主(2015-09-01):
小鬼当家系列如果说是大家童年最爱的电影之一应该不为过,对付坏蛋的各种机关,尤其是第三部的FPV遥控车,更可以说是很多朋友的童年梦想。

下面来给大家讲一下我是如何用最少的成本DIY的一辆童年圆梦FPV车。
首先 材料准备  一辆遥控车(大脚车最好,比例不要小于1:16)我用的94182 16车平跑
                         遥控设备  富斯GT3 通过凤凰433 控制
                        图传设备,7寸论坛二手屏,720线小摄像头 ,使用433遥控,距离自然不用说,更好的是可以用2.4g的图传,地面上频率低的电磁波衍射,绕障碍能力强于高频的,也就是说比同功率的5.8g要好,1.2g图传自然是更好,但是用1.2g图传也建议用433遥控,因为2.4g会有倍频干扰的问题。2.4g的图传模块采用了淘宝这家的(本人只是购买,为避嫌,只贴图不贴链接了)
我买了一套2W的准备飞机用,买了个100mw的穿越用
注意两个模块都是5v供电,模块只是提供了排针位置和引脚说明,自己DIY一下电源部分即可,选频通道我接受做了个拨码开关,发射直接跳线短接了。
这是接收部分,拨码开关直接接线就行,5v降压我用的BL1117搞定的,站的地方小
发射部分我没上2W的,先用100MW试试水
降压也是BL1117 搞定的,100MW用bl1117足够了,2w的需要3R33这类的降压才能保证供电电流。线很简单,直接绑带
摄像头直接绑在前端
433对频完成,开始元童年的小梦想,哇咔咔

楼主:
2.4G  2W 140的价格 是一套哦   用了433    2.4g图传就是便宜

网友:
勾起回忆,小时候真的很憧憬

网友:
楼主摄像头准备拍什么,我似乎懂了

网友:
买w数大点还可以装飞机上用 啊

网友A:
433设备 如何和枪控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设备 如何和枪控连接??

枪控上有个耳机插孔,找根音频线对插就行了

网友:
比开车还刺激

网友:
夏夏的433,嘿嘿, 车车不错,快快来个视频

网友:
快上视频

网友:
好啊  好啊,   我也要做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