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问题

楼主(2015-09-02):
今晚在微风家和微风一起装他的小四轴用minicc3d电机不知名的电调我忘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电机电调没问题

那就是飞控这块的问题了。

网友B:
哦喲 微风的灰机 电调目测银燕bl12

网友A:
求助什么呢?

网友B:
听说试飞全都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试飞全都失败了

哪有试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助什么呢?

电机电调为神马不滴滴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喲 微风的灰机 电调目测银燕bl12

好眼力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电调为神马不滴滴想呢?

先接好整个飞机的电路 再去校准好油门行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电调为神马不滴滴想呢?

转不?有没有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不?有没有磁场?

不转但是电调灯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接好整个飞机的电路 再去校准好油门行程

电调电机都不滴滴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转但是电调灯亮了

电调有问题吧,接油门三通道试试看

网友B:
改线的时候有没有焊错地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线的时候有没有焊错地方呀

应该没有吧就是焊接了电机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有问题吧,接油门三通道试试看

电调bec还行,因为cc3d灯亮了

网友A:
接接收机三通道,电调没反应就是电调问题,换电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bec还行,因为cc3d灯亮了

我看你们好像直接改电调上面的焊点了 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吧 可能焊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bec还行,因为cc3d灯亮了

先不管bec,接接收机看电机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接收机三通道,电调没反应就是电调问题,换电调吧。

等晚上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管bec,接接收机看电机想不。

等下去看看

网友A:
直接接到接收机三通道,不响就换电调了,响,就检查飞控是否有问题,连接飞控信号线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到接收机三通道,不响就换电调了,响,就检查飞控是否有问题,连接飞控信号线是否正确。

想了而且电机也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到接收机三通道,不响就换电调了,响,就检查飞控是否有问题,连接飞控信号线是否正确。

说明电机电调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接好整个飞机的电路 再去校准好油门行程

电机电调没问题直接接接收机都想也能转

网友:
想不通这是什么原因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A的

嗯嗯银燕12a已经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飞控这块的问题了。

应该是吧,我没有用过cc3d等今晚到家后在研究

网友D:
啊啊啊,这架子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啊啊,这架子不行啊

怎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呢?

之前飞过,不结实

网友E:
请问好盈30a可以带郎宇2814kv1100的电机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好盈30a可以带郎宇2814kv1100的电机吗

不好意思这个不太清楚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

网友:
cc3d可以软件设置油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