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无头模式

楼主(2015-09-02):
大侠,怎么在apm地面站软件设置自稳,后面简单模式勾了,怎么在实际飞行中,不是无头模式?

网友:
有些apm好像是有这个问题,在扩展调参里设第7通道为简单模式吧,可开可关,各种飞行模式下都能用

网友A:
请看看泡泡大师的教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是不是罗盘没有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看泡泡大师的教程

我看过大师教程,大师只是在自稳模式后面的简单模式勾上就可以了啊

网友B:
要先弄清楚简单和超级简单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先弄清楚简单和超级简单模式

求教,什么是简单模式和超简单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弄清楚简单和超级简单模式

确实后面是超简单模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求指教

网友:
去度量下这两个模式就清楚了,别人给你解释自己没去试过永远分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度娘

百度能找到还用在这里提问?

网友:
apm的中文网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