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问天地飞9飞固定翼怎么设置?

楼主(2015-09-02):
刚入门固定翼F22不知道遥控怎么设置。还有飞机舵机校准问题。请老师帮帮忙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舵机回中吧'中立点的话看遥控器能不能设置。
f22开混控'升降转向混控,你去找找

网友:
你的22是板机还是?

网友:
入门就上真机,厉害啊

网友:
应该是板机吧混控 设置成三角翼模式 看说明书“三角翼混控”里面有详细介绍
舵机校准 新买来的舵机先通电舵机就会回到中立位装上舵角 就行  装好后如果有位置有偏差 舵角换个位置 或用遥控微调

网友:
我也是天九,飞F22几个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真機

真机还要用天九遥控??请问天地飞9飞固定翼怎么设置? 固定翼,舵机,天地飞 作者:注定孤独终老 3917 请问天地飞9飞固定翼怎么设置? 固定翼,舵机,天地飞 作者:注定孤独终老 5290 请问天地飞9飞固定翼怎么设置? 固定翼,舵机,天地飞 作者:注定孤独终老 14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机还要用天九遥控??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