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帮忙,arduino编译问题

楼主(2015-09-03):
hi, 各位大牛,我是一个新人,刚开始学习apm,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按照网上的教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Ls8453Sa4xD4jZXQA6ZJbSaZr8SNcO9BTd7CUrG7HJB67HN0d4gqeLsYD3GFoYZt00caxxJlaevPIlwDfcEmY8so6S3Hffhwr_HeDKcM2S),我从网上下来了arduino1.0.3以及apm源码,在编译的时候,报错,找不到头文件。 但是这些头文件都位于libraries的目录下的各个库当中,理论上应该是能够被找到的,不知道各位大牛有啥建议?

网友A:
APM源程序有必要用烧写吗?直接用编译好的hex文件烧写更简单方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源程序有必要用烧写吗?直接用编译好的hex文件烧写更简单方便的多

我需要做二次开发

楼主:
求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
自已从新做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是没有把需要用的东西导入库吗?

网友B:
看下libaries里有没有AP_Common.h

网友:
有的嘛,明天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libaries里有没有AP_Common.h

这些头文件libaries下都有,但是就是编译的时候找不到,我换了台电脑试,还是同样的问题,是我的arduino编译器有问题吗?我是从网上http://firmware.diydrones.com/Tools/Arduino/下载的ArduPilot-Arduino-1.0.3-gcc-4.8.2-windows.zip,谢谢

楼主:
编译问题已经解决,和arduino无关。网上(https://github.com/diydrones/ardupilot)release出来的版本是可以编译通过的。但是通过git下载下来的源码无法直接编译,具体原因还没搞清楚,而且release出来的源文件是以.pde格式存在的,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问题已经解决,和arduino无关。网上(https://github.com/diydrones/ardupilot)release出来的版本是可 ...

我在git下载下来的也不行,出现的问题是导入不进编译器,.pde是预编译文件,git上面改成了.cpp,按理说应该能编译通过,要不你去arduino中文社区问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头文件libaries下都有,但是就是编译的时候找不到,我换了台电脑试,还是同样的问题,是我的arduino ...

我在git下载下来的也不行,出现的问题是导入不进编译器,.pde是预编译文件,git上面改成了.cpp,按理说应该能编译通过,要不你去arduino中文社区问问吧

网友(2016-04-18):
引用 楼主:
编译问题已经解决,和arduino无关。网上(https://github.com/diydrones/ardupilot)release出来的版本是可 ...

想问一下在给出的网站下的代码和库文件就可以编译通过了吗,我也是一直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铜管乐GIT下载的代码无法直接编译的问题解决了吗,谢谢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问题已经解决,和arduino无关。网上(https://github.com/diydrones/ardupilot)release出来的版本是可 ...

我试了从给出的网站下的版本,还是遇到提示头文件找不到,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