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四轴正常飞的时候偶尔抽一下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03):
请看视频5分09秒和5分19秒时抽了一下咋回事。小金刚550机架 朗宇V3508 380kv电机 铂金30电调 APM2.52飞控罗盘已外置 7Mgps 6s5000电池 ATG1238桨。当时是留待模式飞行。另请师傅们听一下电机声音正不正常 。

网友A:
不确定你这是云台抽,还是飞机抽?

网友B:
出现这个问题,还真不好找原因。
只有用排除法来试,从视频上看解决应该是机器上引起的,不是云台的问题。到底是飞控,桨,电调,还是电机。
个人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在动力上,比如电调,和电机,再者才是飞控。
可以按这个顺序测试
1:近距离悬停,观查是几号电机在抖动,然后对换电调电机,再测试。
2:排除上述问题再更换飞控。
3:更换飞控(目前商业飞控NAZA主控二手也才200多点,全新也就是300多点,不带GPS,现在三方GPS也便宜)可以先考虑换飞控)
祝你早日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你这是云台抽,还是飞机抽?

没有云台 相机硬挂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个问题,还真不好找原因。
只有用排除法来试,从视频上看解决应该是机器上引起的,不是云台的问题。 ...

谢谢指导 我一步一步试 先换飞控试试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