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 大神速来啊 !!!!CC3D 一个通道不转

楼主(2015-09-03):
CC3D 通道1电机不转  换到通道2去正常 只接通道1 CC3D响都不会响
接其他任何一个通道都会响

网友:
应该是针脚或CC3D的问题

网友:
没的说,cc3d问题

楼主:
难道是要换飞控的节奏

网友:
把电调连接线接到其他的信号输出端口  如果正常转了  那就有可能是飞控的原因了

建议先刷固件 如果刷过固件之后还是有问题 那就因该是CC33D没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