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量版云台改3D打印下压式808云台

楼主(2015-09-03):
轻量版云台改3D打印下压式808云台,把之前的铝合金框架基本都换完了,换了之后看起更加简单清爽。
总共就5个部件
808直接卡在上面非常牢固,而且不会影响美观
把之前的上下固定板对换了一下位置,
俯仰电机线换成了硅胶线以前的3P线太硬了影响电机转动
装在机架上是这样的
轻量版云台的重量是168g左右,改3D打印件后云台重量是145g左右,打印时填充密度选择的是30%,已经非常的牢固。

网友A:
很棒啊,3d打印用好很多零件自己设计制作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棒啊,3d打印用好很多零件自己设计制作挺方便

就是哈

网友B:
改的不错啊,能把细节图发一下吗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样的打印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样的打印机啊?

最普通的3D打印机,精度也比较差,不过打这些零件还是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不错啊,能把细节图发一下吗

就是5个部件组装好,螺钉都全部用的之前的螺钉,很简单

网友(点评):
改过和原来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5个部件组装好,螺钉都全部用的之前的螺钉,很简单

重量轻了10多g,感觉比以前更稳定(还在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