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充电器 如何使用,如何充电,说明书看不懂

楼主(2015-09-03):
PL6充电器 如何使用,如何充电,说明书看不懂的,怎么连线充电还没整明白,还有 efuel  1200w(就是下面那个大一点的),也不懂怎么用,大一点的那个,它的上面 MAX  50A 对应的两个   金黄色接头,怎么接线啊,不明白。。新手,求大神们帮帮忙,指导一下怎么连线,如何使用,毕竟这玩意弄不好的话,是要爆炸的,太危险。。下面就是几张图,一个是PL6的,一个是 efuel  的,希望帮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
没用过啊。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A:
Pl6接efuel 就可以了,正负接对,不会有问题的。max50a 就是最大充电电流可以设置达到50A 。在pl6上设置符合电池充电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6接efuel 就可以了,正负接对,不会有问题的。max50a 就是最大充电电流可以设置达到50A 。在pl6上设置符 ...

恩恩,非常感谢,但是除了PL6 上需要设置电压外,那个efuel 电压应该一般设置成多少合适呢,还有efuel 上面那3个 max 10a,充电时不需要动吧??
(另附接线图,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电池是直接插在并充板上是吧,谢谢)

网友:
不用,如果充电电池的总电流小于10A,就接到10A上,打开开关,不用开关关闭,高于10A 就接50A

efu设置15v-30v都可以.   一般航模电池15v足够,可以适当高一点,建议取个中间值,对设备都好。

接线图没问题。

网友A:
可以根据电池总电压去设置efu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根据电池总电压去设置efu电压。

恩恩,谢谢,我知道啦,但是pl6上那两根黑色和红线,应该接在哪儿呢??因为我的并充板不能插这两根正负线,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两根线就直接与电池接头相连接啦,是这样的吗,十分感谢,上面我发的有照片,您可以看下我的并充板,pl6怎么和电池相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我知道啦,但是pl6上那两根黑色和红线,应该接在哪儿呢??因为我的并充板不能插这两根正负 ...

pl6上输出那两根黑色红色 带个黄色xt60的线直接接电池,平衡头插并充版。就对了,记得设置好电压,电流,选择平衡充模式,想要并充多块电池换一个并充板就是了,但是建议就这样单个充电比较安全,准确。

付一张并充板你看看,这个可以接几组相同型号电池一起充',不过安全是一个考虑的问题。还有充电效果没一个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