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8FG遥控器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5-09-03):
      手上遥控器是T8FG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失控保护。想达到的效果是,我在推油门的时候,突然把油门拉到底,然后关闭遥控器,但是电机会继续转动,应该是按照设置的油门量转动的。我现在关闭遥控器,电机是不转动的。求老鸟们的帮助,新手请教。。。。

网友A:
失控保护设置有问题,重新设置失控保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设置有问题,重新设置失控保护就好了。

第三通道,打开F/s,B.F/s,也打开,然后数字设为50%,然后5通和6通设置为自动返航,也是都打开,设置为+100%,请问应该怎么改呢,遥控器不大会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通道,打开F/s,B.F/s,也打开,然后数字设为50%,然后5通和6通设置为自动返航,也是都打开,设置为+10 ...

t8fg有中文说明,很详细,仔细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