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坑D10天线拆解

楼主(2015-09-03):
一直认为D10刷机后万能无敌。
但是今天天线断了。干脆才开看看究竟。。
然而,华坑还是华坑啊。

网友A:
我的买来就刷,原固件功能太少了,有想刷的举手,我写个教程

网友:
这也太偷工了

网友B:
我是马歇尔天线
关于天线的帖子我是一定要顶的,
所有的全向棒子天线都是这种1/2 1/4馈线加个金属套做阻抗和反射的。
图传方面还是建议你试试马歇尔四叶草蘑菇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马歇尔天线
关于天线的帖子我是一定要顶的,
所有的全向棒子天线都是这种1/2 1/4馈线加个金属套做阻抗 ...

2.4g好点的天线有加感的。

网友:
那个铜套就是加感的,算是比较好了得了

网友:
就这样,长短都是相关参数算好的,并不是说长了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买来就刷,原固件功能太少了,有想刷的举手,我写个教程

能增加啥功能,辛苦下整吧~
我富斯的控接收天线也是那样的

网友:
类似于接收机,铜管天线1/4波长,好一点的发射天线会有加感线圈,这个...真不愧是华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增加啥功能,辛苦下整吧~
我富斯的控接收天线也是那样的

刷固件以后,功能增加不少,如控本身的电压显示,精确到0.02V,不再是电池标志,可设置报警电压
控闲置忘关报警,还有许多功能,可以支持多种协议,就是说可以兼容很多品牌的接收机,比如20元一个的DSM2,还有伟力,澄星,哈伯森等的小机子都可以对频,支持DSM2  DSMX WK2801  KDS 福斯等许多常见接收机,控的界面也是可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以后,功能增加不少,如控本身的电压显示,精确到0.02V,不再是电池标志,可设置报警电压
控闲置忘 ...

整个教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买来就刷,原固件功能太少了,有想刷的举手,我写个教程

想刷,问下SUV大大的那个固件好用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是马歇尔天线
关于天线的帖子我是一定要顶的,
所有的全向棒子天线都是这种1/2 1/4馈线加个金属套做阻抗 ...

图传天线发射接收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传天线发射接收都有吗

都有,马歇尔四叶草——接收发射通用:)https://shop65383539.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刷,问下SUV大大的那个固件好用稳定

我D10刷的是D大的固件,D7E刷的G大固件,用的顺手了,新固件加入更改大的多是关于电直的优化,因为我不飞电直,一直没更新,suv最稳定的是3.5.3版本,用的人多

网友:
这个就是suv的3.5.3,我刚刷了这个,最稳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以后,功能增加不少,如控本身的电压显示,精确到0.02V,不再是电池标志,可设置报警电压
控闲置忘 ...

富斯要加装710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富斯要加装7105吗

是的,富斯,伟力,哈博森,澄星都要用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