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教

楼主(2015-09-03):
apm刷固定翼固件后   用自稳模式  打副翼通道  方向和副翼会同时动    这是咋回事

网友:
用了混控吧。检查遥控器设置

网友:
不是遥控有混控就是通道端插错了 嘿嘿检查下

网友:
要是你看过那个编戴氏飞行的帖子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