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 升级 v2问题

楼主(2015-09-04):
我完全按照网上方法升级我的飞控,升级成功了,但是设置好以后解锁,电机就开始发疯似的转动,怎么也停不下来,除非手动上锁,有谁知道这该怎么办,求解

网友:
逐个油门校准后,高级校准,迭择立即停止,看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在设置里面电机选项,设置成立即停止

网友:
v2解锁后有怠速的,可以设置怠速的转速

网友:
选低速,选立即

楼主:
选了,但是更加了 这次直接没法上锁了,一旦解锁就没法停下来了

网友A:
lite升级到V2万一注意要在“工具”里面做IMU的基础校准和高档校准。
你所说的疯狂转动。你得把你情况说明,你是拿手上测试还是安装在机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e升级到V2万一注意要在“工具”里面做IMU的基础校准和高档校准。
你所说的疯狂转动。你得把你情况说明, ...

安装在机架上

网友:
只有做IMU的基础校准和高档校准,以后再看看情况。

网友:
[已解决], 结果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