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无刷云台 V2.4 B7 固件 参数 谁有

楼主(2015-09-04):
两轴狗无刷云台  V2.4 B7 固件
参数
谁有

刷好 固件了   就是  参数  调不好

网友A:
银狗4的参数,如果电机还有高频震动可以把P、D的值微调,I是反应速率,根据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狗4的参数,如果电机还有高频震动可以把P、D的值微调,I是反应速率,根据需要调整

谢谢

网友B:
2轴轻量版云台原始数据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轴轻量版云台原始数据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