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故障保护

楼主(2015-09-04):
PIX每次大概飞15分钟左右就报故障保护,老式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落地就不响了,地面站依然故障保护,但不影响自稳模式,其他模式不敢试,重刷固件,重新校准各项指标都不行!哪位遇到类似情况没!

网友A:
把电流计取了试试,电压设置了多少?可能是电压低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流计取了试试,电压设置了多少?可能是电压低保护了。

我把电压保护禁用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电压保护禁用了呢

取了后还不行就先刷个车的固件,在刷你用的固件,数据清零一下最好,然后从头到尾校准一遍,电流计先不要用了。检查好接线没错,主要是gps,再试试看!

网友B:
一样的情况,电池电量故障保护那里禁用后再把电压设的很低,8v什么的就没事了

网友C:
那声音是不是:嘟乐嘟,如果是那是丢星了!

网友D:
对照一下指示灯看看什么问题

Pixhawk指示灯的含义

红灯和蓝灯闪: 初始化中。 请稍等。

黄灯双闪: 错误。 系统拒绝解锁。

蓝灯闪: 已加锁,GPS搜星中。 自动导航,悬停,还有返回出发点模式需要GPS锁定。

绿灯闪: 已加锁,GPS锁定已获得。 准备解锁。 从加锁状态解锁时,会有快速的两次响声提示。

绿灯长亮加单次长响:GPS锁定并且解锁。 准备起飞!

黄灯闪: 遥控故障保护被激活。

黄灯闪加快速重复响:电池故障保护被激活。

黄灯蓝灯闪加高-高-高-低响: GPS数据异常或者GPS故障保护被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了后还不行就先刷个车的固件,在刷你用的固件,数据清零一下最好,然后从头到尾校准一遍,电流计先不要 ...

谢谢,我再找找其他原因,应该不是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情况,电池电量故障保护那里禁用后再把电压设的很低,8v什么的就没事了

首先得试试这办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声音是不是:嘟乐嘟,如果是那是丢星了!

谢谢,应该不是GPS的问题,因为同容量电池每次都是差不多的时间内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照一下指示灯看看什么问题

Pixhawk指示灯的含义

谢谢,这个要收藏一下,有问题随时对照

网友E:
15分钟左右   检查你的 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分钟左右   检查你的 电池吧

没错,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