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连接电脑问题

楼主(2015-09-04):
apm连接电脑卡在获得参数上rc1_min  急死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apm连接电脑有问题

apm用数据线连接电脑卡在获取参数上 RC1_MIN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先看一下端口和波特率选的对不对 然后给飞机插上电池试试 可能是供电不够

网友(点评):
总电流计独立供电啊 怎么会电压不够

网友:
检查端口 波特率
然后给飞机插上电池

网友:
我晕 原来你问了三遍啊。。。。。。。

网友A:
飞机上电 然后接USB    波特率115200   如果还卡在这个参数 那说明这个参数出错了

清空  重新刷你需要的固件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上电 然后接USB    波特率115200   如果还卡在这个参数 那说明这个参数出错了

清空  重新刷你需要的 ...

清空是按复位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上电 然后接USB    波特率115200   如果还卡在这个参数 那说明这个参数出错了

清空  重新刷你需要的 ...

删一下重复的 抱歉 手机端实在是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