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用,急用

楼主(2015-09-05):
谁有无人机起落架的说明书。急用。只要是无人机的都行,谢谢!!

网友:
起落架分为很多种、有的是舵机起落架、蜗杆起落架、蜗杆舵机起落架
蜗杆和舵机起落架基本上是带控制盒的、蜗杆舵机起落架就不带控制盒的
所以不知道你需要哪种、你也可以去淘宝搜一下、然后看说明

网友:
取全景才用到起落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无人机是多旋翼还是固定翼,根据种类在选择起落架高级点的都是收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人机是多旋翼还是固定翼,根据种类在选择起落架高级点的都是收放的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