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 4轴给油有点抽风事宜

楼主(2015-09-05):
PIX飞控 3200 6S  4230电机 650四轴在经过一次自动调参后的第二天想飞一下,结果发现给油门电机转速有点抽,本来是想看看大神的视频来解决的,结果都被封了,无奈之下只能发贴请大神们手动赐教了,谢谢!

网友:
震动,检查一下吧!

网友:
震动,检查一下吧!还有就是你的PID太高了!

网友:
震动没问题就PID不合适,有时候不合适的PID会造成更大的震动,自动调参最好在无风环境,且调参后机子的重心质量配比就不能变否则会不合适,因为自动调参是按照调参时的设备状态调的,重心改变参数就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