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调参失败 Autotune:fail

楼主(2015-09-05):
山寨450机架,XXD2217KV950电机,天行者40A电调,默认参数飞得很稳了,想试试自动调参。天气无风,自稳解锁起飞,切定高,切自动调参,飞机开始左右跳舞,左右跳一会儿本应转为前后跳的,可是却不动了,很平稳的飞了。模友指点装数传看地面站显示,于是接数传再试,当飞机停止左右跳舞时,地面站显示“Autotune:fail”,有朋友经历过吗?如何解决?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飞行器纯玩家交流 126011572

敬请指点一下!

网友B:
为什么要自动调参呢?稳定就不要调了,看下情况再做需要调什么,如果一直是失败,我建议你重新刷下固件,从新开始。 另外  测试一下定高,如果定高不会突然加油门或是减油门 就可以进行自动调参了,如果不行,需要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自动调参呢?稳定就不要调了,看下情况再做需要调什么,如果一直是失败,我建议你重新刷下固件,从 ...

减震不好还影响自动调参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减震不好还影响自动调参啊???

当然了,减震做不好,定高就定不稳,然后调参就会失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了,减震做不好,定高就定不稳,然后调参就会失败的!

我现在的定高很正常,打到定高模式,飞机不会突然上升和下降,能稳定的维持这个高度。

楼主:
自动调参失败的原因是不能通过降低PID消除超调,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最新情况:

APM原来是用厚双面胶粘在机架上的,有模友说减震不好也会自动调参失败,今天安装上了APM的减震神器,重刷了固件3.1.5,重新做了各项设置校准,出去自动调参,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飞机左右跳完舞后,开始前后跳了,跳了一会儿,累了,不跳了。平稳飞了,定高模式降落,自动调参开关保持高位,加锁。非常兴奋,终于可以自动调参了。回到电脑上,进入MP看下调的结果,结果各项数值没有任何变化!!!!接数传再试,飞机左右跳,前后跳都正常,一会儿不跳了,地面站显示:自动调参失败!!!晕了!!!!!

网友(2016-04-11):
引用 楼主:
最新情况:

APM原来是用厚双面胶粘在机架上的,有模友说减震不好也会自动调参失败,今天安装上了APM的减震 ...

哈哈 晕了吧

网友:
不要接数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