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加装OSD+GPS的疑问。。。

楼主(2015-09-05):
玩FPV的都是把OSD+GPS加装在发射端,
我突发奇想,想在接收机加装OSD+GPS,也是我需要所在。
再通过图传与发射端的摄像头连接。

不知道这种方案可行吗???望大神帮忙指点,拜谢!!!

网友A:
摄影头一一>通过0sD数据叠加一一>图传发射一一>图传接收一一>屏幕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影头一一>通过0sD数据叠加一一>图传发射一一>图传接收一一>屏幕

理论上可以不需要数据叠加,发射端不需要OSD,只在接收端加装OSD

网友(点评):
你指的发射端,接收端是哪个位置

网友B:
2楼正解 不过gps加装到接收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 不过gps加装到接收端不可行

为什么不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可行?

飞控装GPS不就为了让飞控知道飞机的位置么 .

你把gps放在地面端  飞控连自己所处的位置都不知道   如何向目标航点前进  ...

网友B:
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 .     3DR协议是读取各种参数        不确定osd的协议   和3dr的协议是一样的  ,.  也就是说读取出来的数据    未必是你需要的 ....

这个问题还需斟酌  还有待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 .     3DR协议是读取各种参数        不确定osd的协议   和3dr的协议是一样的  ,.  也 ...

我的设备里只有如下:
发射端:发射、摄像头;
接收端:屏、接收、OSD、GPS
目的就是在GPS设置家以后,通过移动接收端来得到想要的距离。
我要移动的是接收端而不是发射端,仅此而已

网友:
试试便知 坐等结果

楼主:
晕,还没解决,怎么说解决了呢

网友:
不知所云

楼主:
晕,可能我没说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