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CC3D突发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5-09-05):
各位大虾,请帮忙看看!

前几日对做了些设置CC3D,想试下云台(Gimbal)功能,设置了几次,在最后一次重启CC3D后,就再也不能连上电脑,COM没有了,电脑不断发出USB连上断下的提示音!更换电脑、USB线问题依旧,认为CC3D可能坏了!

今日对新购入的CC3D做设置,在所有设置都搞定的情况下,有做了些关于Gimbal和GPS的设置,又在最后一次重启CC3D后,就再也不能连上电脑,同样的问题发生了!!!!!!!!!!!

固件是15.02.02的!

哪位高手看看,泡泡老板,看看啥请款啊!

网友:
很正常很正常的事  你还没遇到过保存不上的时候呢 。

网友:
重启电脑就好了

楼主:
最后还是搞定了!解决之道还是在于刷固件;无论是否连上都可以刷,刷完后就可连上了。

CC3D也不是想象的那么脆弱!但禁不起折腾;

目前为止,15.02.02上GPS和Gimbal功能依旧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把通讯端口卸载了 在从新安装上应该就可以

网友(2015-11-06):
手动刷下固件 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16-03-16):
一样呢 刚刚更新固件停电就不行了 怎么弄CC3D突发连不上电脑 电脑 作者:FFF团员 7506 CC3D突发连不上电脑 电脑 作者:FFF团员 7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