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M-LITE.升级V2的问题

楼主(2015-09-05):
泡泡老师。现在还能升级V2吗?刚入手M-LITE.还有你的视频看不到了被屏蔽了。跪求百度云盘下载视频

网友A:
可以
视频已经被屏蔽了
看图文教程吧http://www.sb-dji.com/?p=41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视频已经被屏蔽了
看图文教程吧http://www.sb-dji.com/?p=4113

表示这个视频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示这个视频看不明白

升级很简单,没有你想那么复杂!

楼主:
谢谢各位。目前刷成功了,但是如果自动更新,又会。。。刷成M-LI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视频已经被屏蔽了
看图文教程吧http://www.sb-dji.com/?p=4113

AN,目前已经刷成V2了,但是断电重新连接,又会自动更新。变回M-LITE

网友:
引用 楼主:
AN,目前已经刷成V2了,但是断电重新连接,又会自动更新。变回M-LITE

呵呵,刷成V2就要用V2的软件调参了。注意成功以后要断电,打开V2的软件再通电,F1 F2接口不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