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显示器可以用笔记本代替么?

楼主(2015-09-05):
FPV显示器能用笔记本代替么? 需要哪些东西转换链接?

网友:
USB视频采集

网友A:
可以正如楼上所说需要用到一个USB视频采集接图接受端不过有优缺点
优:省了买显示器 省了买DVR 如果用APM就有一个完美的地面站显示了
缺:视频会有延迟 笔记本亮度在室外不够高
所以买个好的USB视频采集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正如楼上所说需要用到一个USB视频采集接图接受端不过有优缺点
优:省了买显示器 省了买DVR 如果用APM就 ...

能推荐一个吗?哪个USB视频采集卡好一些?哪个数据看延时?

网友:
直接把屏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