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到的APM 现在焊盘坏了,我该怎么办。。。

楼主(2015-09-05):
如题

网友A:
帮你确认了,这个焊盘上无元件,没关系,不过图片上标注的这两点必须得联一起。目前看你的是断开了。可以的话,返商家换台。或返厂家更换。
不行就自己焊接!如果自己没有那能力。就发给我帮你焊接,不过来回快递费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换板 ...

返厂联系谁啊?这种情况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确认了,这个焊盘上无元件,没关系,不过图片上标注的这两点必须得联一起。目前看你的是断开了。可以的 ...

这样吗?我为什么不能校准遥控器的原因就是那两个没短路咯?那我发给你你帮我看看吧,地址给我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返厂联系谁啊?这种情况怎么算?

在哪里买的就联系谁啊  这种情况应该属于非正常保修范围之内 付费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买的就联系谁啊  这种情况应该属于非正常保修范围之内 付费修吧

这样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吗?我为什么不能校准遥控器的原因就是那两个没短路咯?那我发给你你帮我看看吧,地址给我吧,谢谢

对的。这两点如果没有联接一起的话,飞控上是没有接收机信号。

网友:
有工具自己飞线吧,其实这种裸露的简单线路还是好处理,找模友发个高清的飞控板图照着上面飞线,最后热熔胶固定,我就飞过不少,PIX也是GPS座炸鸡撤掉了焊的正常使用。嫌麻烦找商家付费返厂维修

网友C:
可以直接自己焊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自己焊接了嘛

网友C:
先上点助焊剂   然后用烙铁加热板子  在上有焊锡的一条飞线  就好了  或者直接用焊锡 来短接  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上点助焊剂   然后用烙铁加热板子  在上有焊锡的一条飞线  就好了  或者直接用焊锡 来短接  也可以     ...

但是焊点好小,技术不好都上不了锡

网友C:
额APM的这个焊点有这么大了..  你就拿个坏的摄像头试试手..  然后在自己焊接  就觉得APM的这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APM的这个焊点有这么大了..  你就拿个坏的摄像头试试手..  然后在自己焊接  就觉得APM的这个大了

但是那三个焊盘没有了啊。。。只有板子上的铜皮,很细

网友:
就用小刀轻轻刮开板子上的绝缘漆  就可以看见线路上的铜皮了  一样可以焊接

网友A:
越折腾越烂, 说实话没那技术就最好不要去焊了,到时候把PCB搞烂本来就可修复,结果搞烂都不能修复了,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折腾越烂, 说实话没那技术就最好不要去焊了,到时候把PCB搞烂本来就可修复,结果搞烂都不能修复了,可惜 ...

已经联系卖家了,还没反应